数控雕刻机主轴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0-09-25):
数控雕刻机主轴是电主轴的一种,主要应用于中小型雕刻设备上面,具有高速雕刻、打孔、铣槽等功能。雕刻机常用的主要有风冷主轴和水冷主轴两种。不管是什么机器设备,用久了多少都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故障问题,那么数控雕刻机主轴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呢?如何处理?今天恒兴隆小编就来跟大家说道说道

数控雕刻机主轴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1.开机运行几秒后主轴停机

原因可能是启动时间太短,适当让主轴工作之前延长一下加速时间,达到运转速度以后再开始雕刻;也有可能是主轴缺相造成电流保护,这就需要我们检查一下主轴电机的连线是否正确;另外主轴内部进水或者水冷却不够,也容易造成硬件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2.开机以后主轴不运行

原因可能是主轴上面的插头没有连接好或者插头里面的线接触不好,需要我们检查一下是否接线有问题;如果确认没问题检查一下变频器是否有信号或者变频器参数设置是不是正确;如果也确认没什么问题,则可能是主轴硬件方面定子线圈已经烧坏,需要返厂维修更换线圈。

3.开机运行一段时间主轴外壳发烫严重或者冒烟

首先检查水循环管子是不是通畅,另外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是不是正确,重新设定一下变频器,如果这两项没什么问题,则有可能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频率与主轴铭牌额定的电压、频率不一样,需要我们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基准频率。

4.正常工作没问题,停机时螺帽松动

停机时间太短,适当延长停机时间。

5.主轴噪音大或者主轴振动

基本上这些问题都是硬件问题,轴承磨损严重主轴跳动大,需要返厂更换轴承或者更换新主轴。

6.主轴启动时螺帽松动

检查主轴是不是旋转方向错误,如果错误则需要按照主轴铭牌上面的标记更改旋转方向。

以上就是数控雕刻机主轴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