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重负载旋转是急停时间如何设置

楼主(2020-09-25):
用伺服和减速机带动一个重型负载圆盘旋转,伺服的急停时间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由你的选型决定的,如果选出来惯量比比较大, 那么就不能急停了,伺服会失控,只能延长加减速时间;选型正常,惯量比比较小的话,你考虑一下减速机能承受的最大转矩就可以,不然急加减速可能会断轴!关于伺服和减速机的问题,可以到上海会通来看下,他们在这方面很专业!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