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操作员界面上某个设备的动图

楼主(2020-09-25):
在操作员界面上系统中某台设备启动后,该设备的图标是旋转或是其他状态的运动

网友A:
什么 动态图吗。

网友B:
组态软件可以  部分高档HMI(如西门子TP  AB Panelview)也支持  大部分HMI不支持

网友C:
选好变量,选好动态控件,变量驱动空间,如,填充动画。

也可将动作分解成几个画面,每个画面设定可视属性,由变量的不同区间值驱动画面何时显示,来达到动画的效果。

楼主:
ABB Freelance 2013 DCS操作员界面上,比如水泥磨磨机开启后,磨机的图标开始旋转,提升机的图标开始循环旋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好变量,选好动态控件,变量驱动空间,如,填充动画。也可将动作分解成几个画面,每个画面设定可视属性,由变量的不同区间值驱动画面何时显示,来达到动画的效果。...

没有现成的可用的,这样子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E:
可以在网上用gif软件做两个图片 一个是停止的 一个是运行的。

然后在ABB hmi软件里面当运行时显示动图,停止时显示停止图。

我们很多风机就是这样做的。

abb 有symbal factory lib 也有这些动图。

楼主(2021-04-17):
在ABB freelanc2013中如何添加报警声音,比如电流超高报警,温度超高报警

网友F(2022-10-22):
引用 楼主:
在ABB freelanc2013中如何添加报警声音,比如电流超高报警,温度超高报警...



这个可以做

网友G(2023-02-20):
爱学习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