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如何与PC连接

楼主(2020-09-25):
这个PLC如何跟电脑连接?用什么电缆,如何接线?

网友A:
麻烦求助的时候,就不要选那个原创,还以为你要分享呢

网友B:
你这照片上只是个D网模块

网友B:
这玩意需要跟PLC连一块,然后PLC再用网线跟电脑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照片上只是个D网模块



后面挂的有IO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需要跟PLC连一块,然后PLC再用网线跟电脑连



后面有DI/DO模块。这个适配器后面不能直接挂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