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的分体安装方式及部件

楼主(2020-09-25):
 阀门定位器的分体安装,提供几种方式,需要采购哪些部件?

  当阀门安装的环境比较苛刻,如温度高,振动大,不方便操作时,可以考虑分体安装方式,把位置检测器安装在执行机构上,定位器安装在环境相对好一-些的位置。可以使用三种位置检测方式:

  ·NCS非接触式位置检测器

  ·外部位置检测器(在标准的定位器外壳中保留10KQ电位计),订货号C73451-A430-D7

  ·可以检测位置变化的10KQ电位计(第三方或用户自己设计)

  阀门定位器中需要添加一块EMC滤波模块才能接收NCS或外部位置检测器的信号,EMC滤波模块的订货:C73451-A430-D23。注意,隔爆型阀门定位器不能采用分体式安装。

  NCS非接触式位置检测器可以安装到什么样的执行机构,如何选型?

  NCS可以安装到角行程和直行程的执行机构,直行程时又分为小于14mm和大于14mm且小于130mm两种情况。根据3种不同的现场情况选择不同的订货号。NCS默认的电缆长度是6米,不建议自行延长,产生调节的滞后,影响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