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的称重模块H02WG

楼主(2020-09-25):
称重模块H02WG寄存器10H是多少位的寄存器?数据类型是整数还是浮点?

网友A:
用的是西门子吗?去硬件组态里找找,模拟量一般是字,16位,整形,你可以在程序里转换数据类型

网友B:
16位整型,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228-cn.html这个是使用手册,上面有介绍。官网有程序示例和视频教程。

网友C:
这个直接去海为官网上找就行,或者电话咨询他们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