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调压方法介绍

楼主(2020-09-25):
直流无刷电机不使用这种电流方向转换,而是使用逆变电路来改变电流方向。在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时,一般使用的是逆变器电路。

此外,还可以通过逆变电路改变各相加电压,调整电流值。在调压中,常用的是PWM(PulseWidthModulation=脉宽调制)。PWM是通过调整脉冲ON/OFF的时间长度来改变电压的一种方法,其重要作用在于调整ON时间与OFF时间之比(占空比)。如果ON比较高,则可获得与提高电压相同的效果。如果ON率减小,就会产生与电压减小相同的效果。
现在也有安装了专用硬件的微电脑来实现PWM。在进行正弦波控制时,需要控制3相的电压,所以软件要比只有2相的120度通电控制稍微复杂一点。反相器是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所必需的电路。逆变器也被用在交流电机中,但是可以认为家电产品中所谓的“逆变器式”就是用直流无刷电机
改变一段时间内ON时间以改变电压的有效值。
随着PWM输出与输出电压的关系ON时间的延长,有效值与施加电压(ON)越接近。

网友A:
调速是怎么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