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打印时常见问题解析

楼主(2020-09-25):
 3D打印机在打印时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有哪些?怎么解决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逐渐打印后,无耗材从喷嘴挤出

      相对于3D打印初学者来讲,无耗材从喷嘴挤出是较为多见的现象。不过问题还算得上较为容易处理的。喷头无耗材挤出有3种可能。

      原因①:喷嘴和平台的间隔太小

      假如喷嘴离平台太近,将致使并没有充足的区域让耗材从喷头中挤出。喷嘴上端的孔会始终被堵住,耗材无法出来。鉴别这类现象的一个简便方法是:看是不是第1或2层不挤出,但第3或4层左右,又逐渐正常挤出了。

      解决:要处理这个问题,提议再度完成调平操作,促使喷嘴和平台的间隔在误差范畴。

      原因②:耗材在挤出齿轮上打滑

      喷头的内部原理主要是挤出齿轮推进线材前行或退后。齿轮上的齿咬入线材中,来准确地操纵线材的位置。但是,如果你认真观察耗材上的齿印,你就会发觉线材上,一些小段上并没有齿印,这有可能是由于驱动齿轮刨掉了过多耗材。当这类现象发生时,驱动齿轮无法抓住线材,来前后驱动线材,那样的话,耗材也无法进入喷嘴挤出。

      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升喷头温度或是降低打印速度。

      原因③:喷头堵塞

      假如上边的提议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有可能喷头堵了。状况如下:当耗材打滑或绕丝;或是喷头散热不充足,耗材在预估熔化的区域以外,就开始变软了。

      解决:解决堵头的现象,需用拆下喷头,因此在动手的时候,请先与官方完成联络,按照工程师的辅导完成操作。

      2,耗材无法粘到3D打印机平台

      出丝的第一层顺利与打印平台紧密粘住是打印可以顺利的核心。第一层搭建的顺利与否将直接决定接下来的打印可否顺利。打印耗材无法粘贴在打印平台上是相当多见的现象。

      原因①:打印平台未顺利调平

      碰到第一层无法顺利打印,最先你需要确认平台自身是不是平的,即平台与喷嘴是不是相对水平。如果不水平,平台的一侧会更贴近喷嘴,而另一侧又过远。第一层要打印的完美,需用一个水平的平台。

      解决:提议按照打印机上的调平指示再完成调平。

      原因②:喷嘴平台过远

      当平台早已调平后,你依然需确认,喷嘴的起始位置,与平台的间隔是不是适合。你需要将喷嘴定位到,与平台距离适合的位置,不近不远。你希望线材轻轻粘在平台上,以获得充足的附着力。

      解决:建议按照打印机上的调平指示再完成调平。

      原因③:打印速度太快

      当喷头在平台上打印第一层时,你期望第一层耗材能适当地粘在平台的表层上,便于接下来打印其余层。假如打印速度太快,耗材可能没有足够多的时候,粘在平台上。

      解决:由于这个原因,很常见的办法是,将打印速度降低。

      3,顶层出现孔洞或缝隙

      原因①:填充率太低

      打印件内部的填充,会变成它上面层的基础。打印件顶端的实心层,需要在这个基础打印。假如填充率非常低,那填充中将有很多空的间隙。例如,你只应用10%的填充率,因此打印件里边,剩余90%将是中空的。这将会造成 实心层,需要在特别大的中空间隙上打印。

      解决:假如你试过增多顶端实心层的数量,而你在顶端依然能见到间隙,提议可以尝试增多填充率,来看看是间隙能否会消失。例如,你的填充率,以前设置的是30%,尝试用50%的填充率,因为如此,可以提供更佳的基础,来打印顶端实心层。

      原因②:顶层层数太少

      打印部件的顶层假如厚度过小,也很有可能出现孔洞或缝隙。

      解决:在软件中添加顶层层数

      4,拉丝

      原因:打印过程中,3D打印机喷头处在高温状态,当喷嘴移动到新的位置时,耗材处在液化状态后自然流出。

      解决:您提议可以在容许范围内降低打印温度或打印速度。

      5,模型翘边

      当打印大体积的模型时,翘边状况极易就出现。模型底部一个或多个角翘起,就没法水平粘附于打印平台。会造成 顶端结构出现横向裂痕。翘边是特别常见的问题,通常发生于第一层塑料因冷却而收缩时。模型边缘因此而卷起。

      在3D打印机打印平台上均匀地涂上薄薄一层胶水,粘贴美纹纸或者更换平台贴纸从而增多第一层材料的附着力,确保打印床完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