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无法链接外部变量问题

楼主(2020-09-25):
正常运行的欧姆龙CP1H 的PLc,用电脑直接上载程序,上载时己经选择全部了,完成上载到电脑后,再比较程序时,比较失败。编译时就出现下面的情况,功能块那里,找不到外部变量,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把变量放到内部变量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变量放到内部变量里试试



问题是上载完以后比较PLc程序都失败了,是不是原来编程人在PLC主机里面做了手脚?

网友B:
原程序设计人员对某些功能块有做保护??

网友C:
可能原有的标签没有被覆盖,你新建一个空程序在上载

网友D:
你把变量都放到内部了,没外部变量所以编译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程序设计人员对某些功能块有做保护??



现在就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找不到原因,查看不出这几个在功能块的外部变量是指向哪里,编译又错误,没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程序设计人员对某些功能块有做保护??



原功能块已加密码,上载完后,用正确密码解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原有的标签没有被覆盖,你新建一个空程序在上载



版主,你好,我上传了程序,请求看看,啥问题?解决了,酬金谢谢

网友E:
程序不复杂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不复杂重写,



好几台设备plc都是这样情况,怀疑是编程员故意做了手脚。

网友C:
你升级下CX ONE软件版本,名称没上传出来

好像链接的是这些,你按照字面意思挨个改过来吧

网友F:
我在符号哪里插入了这几个变量的符号,保存再编译就没有报错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2020-11-08):
引用 网友G: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怎样结贴

网友H(2020-12-18):
引用 楼主: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



在这里,帖子的管理功能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