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1P2这个PLC故障代码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9-25):
如上图,手册上找不到,麻烦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单纯英文单词都能看懂吧,亦可翻阅一下相关手册啊。

网友B: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
看下轴控制模块有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D(2023-02-02):
问官网电话或供应商

网友E:
非常好的材料真的不错

网友F(2023-09-08):
那是定义的变量   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