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种包装机设计方案

楼主(2020-09-26):
25*25*25mm的小方块,每个块重量14-15g. 每层16个(4*4),一共5层堆起来,然后外面用塑料膜包裹起来(样式不限)。要求连续包装产量和速度快一些。效果如图, 有设计方案或者可做现机的可联系。

网友A:
这是木炭?

网友B:
这块怎么出料的?

网友C:
这个方案才30分,技术也太不值钱了!

网友D:
你是不是应当把现在的生产方式说下,也部知道现在咋走的,咋包装的,大伙没法给你想

要不先搞几个机械手去试试,速度老快哩

网友E:
参考码垛,使用3个伺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才30分,技术也太不值钱了!



30分是为了发帖,方案随后我单独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码垛,使用3个伺服就好了



可以具体设计吗?木炭块的尺寸比较小,是25mm边长的正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应当把现在的生产方式说下,也部知道现在咋走的,咋包装的,大伙没法给你想要不先搞几个机械手去试试,速度老快哩...



机械手成本比较高吧?而且这个木炭块是25mm的小正方体,机械手效率也不咋地吧。也就是一堆这样的炭块,一条线走下来包装成上面的方式,用塑料膜裹起来。 前端应该需要有一个理块的过程吧,比如糖块理块机,可以边输送边整理整齐。然后想办法堆叠起来,每层16个(4*4),一共5层堆起来。

huyajing19, 懂的可以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木炭?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怎么出料的?



这块就是一堆堆到输送上,往前边输送,边整理,边堆叠,边包装。

网友F:
说说你物料情况,表面光滑吗,以及结实程度

网友G:
可以做一个工装夹具解决问题。

网友H(2020-12-04):
这个估计得用堆叠方案,不能用振动盘,碳块一震就碎了

网友F(2021-08-09):
问题解决了?

我这里有方案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