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自动送料机精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20-09-27):
1、材料过厚待料区太短,导致送料器后面的缓冲材料太重,或缓冲材料抖动太大,或送料机跟不上前端整平机速度造成拉材料现象引起。解决方案:降低冲压速度,增加待料区间,避免抖动过大,加快冲床自动送料机的速度速度,配备压机速度。

2、模具阻塞材料或拉材料,在模具中移动的材料不平顺,造成冲床自动送料机送料不准。解决方案:将模具卸下进行修理,直到材料在模具中输送平顺,同时在冲压过程中不会卡料。

3、材料材质软,在冲床自动送料机夹送过程中变形。解决方案:降低压料弹簧的压紧力度,以材料不打滑为标准即可,若还是不行则需将冲床自动送料机送料钢滚筒换做包PU胶滚筒代替。

4、材料厚度不一,边缘毛边严重,造成冲床自动送料机送料不准。解决方案:更换合格的材料。

  5、送料时间不足,由于冲压速度过快,导致送料时间不够或送料速度慢,造成送料不足。解决方案:调整送料角度,尽可能增加送料角度,增加冲床自动送料机送料时间。调快送料速度使其能跟上冲床冲压速度。

  6、送料时间错误,检查机器放松时间是否正确(导正销针尖完全插入定位孔开始送料,导正销针尖在夹紧前离开定位孔,因为气缸反应相对较慢,可以提前夹紧)。解决方法:正确调整送料时间。

7、外部电磁信号干扰,冲床自动送料机附近有较大的电磁干扰,会导致数控送料器的送料时间短。解决方法:远离磁场干扰,正确连接地面。

8、电源和气源压力不稳定也会导致进给错误,电源不稳定会使冲床自动送料机内部的精密仪器进入混乱状态,发生错误指令引起的停机导致的进给错误等,会严重损坏机器在精密控制部件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稳定的压力会导致送料器放松并引起材料现象。解决方案:获得稳定的电力和气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