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阀门定位器怎样安装调试呢

楼主(2020-09-27):
嗨,大家好呀,你的工控小管家上线啦,买了西门子阀门定位器,知道怎么调试吗?调试过程中又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安装调试步骤

1、定位器面板设置

2、内部接线注意4根反馈线和指令线

3、调试前的重要参数切换方式:

(1)切换就地、远方。按住MODE键不要松开,再点击↑↓进行切换。

(2)用(1)的方式进入1.1远方控制或者1.2就地控制界面。

(3)要实现快速开机,则需要先按住↑再按住↓键;要实现快速关闭,则先按↓再按↑键。实现不同操作目的。

(4)用(1)的方式进入1.3,则出现:“SENSPOS”,意思是显示调节定位器后连杆与后旋钮弧度保持在对称的范围内。

4、西门子定位器调试步骤

(1)P1.0:将↑↓键同时按住,然后点“ENTER”键,出现单词“LINEAR”调节角行程和直行程。

(2)P1.1:按住MODE键,点击↑↓键,进入P1.1菜单。常按“ENTER”键3S,然后面板显示倒计时为0后松开,就会出现定位器自动整定,直到完成后出现“COMPLETE”单词,结束操作,实现操作目的。

(3)P1.4:退出“EXIT”会显示“保存”和“不保存”,安装“ENTER”3S,则自动保存调试痕迹,若不保存,直接按↑键,退出到放弃“GIVEUP”单词,然后再按住“ENTER”3S退出操作。

(4)P2.3出现“REVERSE”单词,显示的是调节阀门和定位器的正反作用。

(5)P3.2出现“CW/CCW”单词时,调节的是DCS系统和就地定位器指令的正反作用。

(6)P3.3出现“EXIT”单词,以上为退出操作。

(7)P8.2出现“DIGEET”单词,则调节的是DCS系统和就地定位器反馈的正反作用。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调试注意事项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回收拆机跟全新的工程余货,根据成色新旧和功能型号对西门子定位器划分开价位。因为西门子阀门定位器的质量,寿命在以往应用中得到了认可,在二手回收中也就有了一些份额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故障代码可以通过查询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指导解决。一般如果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只需要修改西门子阀门定位器的几个关键参数就可以实现调试的顺利快速完成。。西门子定位器调试过程还是比较简单明快的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故障分析参考说明书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如果在西门子定位器安装的时候做到规范有序就可以避免很多调试问题。安装还要注意定位器型号,安装类型,执行机构类型

西门子定位器与阀门连接,又叫做阀门控制器,主要用来控制阀门工作,及时反馈阀门工作数据等,属于精密仪表仪器。可通过检测定位器的显示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来确定阀门工作是否正常。

    好啦今天的小知识就到这里啦,定期更新,欢迎关注呀。

网友A:
要是有配图就更好了

网友B:
有用到, 收藏起来,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