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AT自整定

楼主(2020-09-27):
使用OMRON CP1E+CP1W-TS001做温度控制,指令PIDAT做自整定

按要求先置位C9的15位再接通PIDAT指令,手动控制温度在设置温度上下三次震动,C9的15位不自动复位?

具体设置程序如下: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给PID的比例、积分、微分赋个初始值   你都设置成0了,你让PLC怎么做AT计算?

楼主:
版主,谢谢,但是刚刚也重新赋值,按流程AT D9的15位也不自动复位,是不是我其他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B:
这个我写过,C9的15位在整定结束完是会自动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写过,C9的15位在整定结束完是会自动复位的



你做的是加热控制吗?温度输出是你手动控制在设置温度上下波动三次就完成自整定吗?

网友C:
我在全局符号那里添加了这几个符号后在编译就没报出错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2020-10-28):
楼主有使用APR指令吗

网友E:
你的PIDAT指令输出为0啊,然后这个实验需要接PLC实物(PID指令不能模拟)

网友F(2021-05-25):
引用 网友E:
你的PIDAT指令输出为0啊,然后这个实验需要接PLC实物(PID指令不能模拟)...



是不是PID和PIDAT指令都不能线上模拟……

网友G(2022-02-02):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