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真空泵无刷电机设计方案介绍

楼主(2020-09-28):
      实验室真空泵以无刷电机为动力,通过电机的圆周运动使泵内部的隔膜往复运动,从而将泵腔内的空气压缩拉伸成固定体积的真空(负压),在泵吸入口与外界大气压之间产生压差。由于压力差的作用,气体被压进(吸入)泵腔,然后从排气管中排放出去。小型真空泵一般采用直流电动机,交流电动机的体积不能做得很小。无刷电机真空泵的寿命比有刷电机长得多。
        气泵-微型无刷电机-无刷电机,寿命长(BLDC36系列)

        主要特点:1。吸入端和排出端都可以承受很大的载荷(即很大的阻力),即使堵塞也是正常的,不会损坏。
        2.无油,对工作介质无污染,免维护,24小时连续运行,使介质富含水蒸气,可任意方向安装;
        1、长寿命:采用较好的原材料、设备、工艺生产的泵零件,寿命倍增;所有运动零件均采用耐久产品,配合进口优质无刷电机,全方位提高泵的寿命。
        2、无刷电机技术:采用特殊进口无刷电机。除了提供两条电源线(正极和负极),还额外提供三条信号线“PWM调速、电机反馈、电机启动和停止”,真正做到“全功能”;电机转速可以调节,泵的输出流量可以通过占空比来改变,快慢任意。
      (1)无刷电机PWM调速功能:通过电路(PWM脉宽调制)可以直接调节泵的流量,完全不需阀进行调节,简化了气路系统,可以满足负荷变化、流量始终保持不变等多种应用;
      (2)无刷电机反馈功能:通过电机速度反馈(FG)线可以了解泵流量的变化。通过FG信号和PWM功能的配合,方便实现闭环控制,让你的系统更加智能化;远远优于目前大部分电机的开环控制(信号调整时,动作完成后电机就结束了,是否已经达到无法确认,更不用说根据反馈进行下一步控制了)。
     (3)无刷电机启停功能:加2-5V电压可直接停泵,无需断开电源线;加入0-0.8V电压,启动泵;控制很方便。
     (4)多达三种启动和停止泵的控制模式:
①12V电源开或关;
②加0-0.8VDC或2-5VDC的脉宽调制线;
③在启动线上添加0-0.8VDC或2-5VDC;
       3、低干扰:不像有刷电机,会有杂波污染电源,干扰电子元器件,甚至导致控制电路和液晶屏崩溃;它不会干扰控制电路。
       4、自带过热过载保护和完善的自我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