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摆型冲床送料机使用说明

楼主(2020-09-28):
大多数冲压业主都是使用人工手动对冲床进行送料,此种生产方式劳动强度大,人力成本高、危险性也比较大,一旦操作不当或是过度劳累时向冲床内送料就会有严重的安全事故发生,而且人工送料相比送料机自动送料第一更费时,第二精确度低,增加生产时间,生产效率低且落料圆片的成品率低。下面跟着小编了解左右偏摆冲床送料机操作流程及参数设定方法吧

一、偏摆冲床送料机测试画面:

1、偏摆正转和偏摆反转按钮:是指冲床偏摆送料机在手动状态下,按压这两个键使机械左移动和右移动,但是,前提是在使用偏移状态下,即按压是否偏摆按键。

2、手动冲压和手动切断:是指用手动来控制冲床和剪床,剪床是用来剪切废料。若冲压下料圆片直径比较大,而冲床速度又比较快,这时就可以用偏摆送料机来控制冲床,即偏摆和送料完了以后,给冲床1个信号,来起动冲床。

3、冲压模式单冲:主要是用来调试设备时使用,在NC偏摆送料机自动运行时千万不要按压这个按键。

4、是否剪切后起动冲床:这个按键主要是用来切换剪床剪切废料时送料机是否停止,然后等剪切完成后,依据切断后启动时间的设定值来起动。

二、偏摆冲床送料机设定画面:

  参数设定:设定冲床偏摆送料机偏摆圆的直径和偏摆个数即可,冲压时间和剪切时间一般设定在0.5秒左右,够用就可以。若设定得太长,冲床冲压2次或者剪床剪切2次。剪切个数设定是指冲压多少个圆片后,剪床把废料剪掉。

三、偏摆冲床送料机操作画面:

1、手动正转和手动反转:是指偏摆送料机在手动状态下,可以送料或退料,自动时无效。

2、如果处于偏摆否的状态下,可以把它当成普通的送料机使用,送料长度就是圆片直径的设定值。

3、计数开关:是指是否要使用计数器来计算产品的生产量,要归零就按计数复位按钮。

4、机器在调试完成后把冲压偏摆送料机偏到一边的起始位置,先用手动冲压一个圆片,然后按压自动起动按钮,机器开始自动偏摆和送料。若偏摆机要停止时,请按压自动停止键不要切换手动、自动按键,否则又要重新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