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robtarget数组

楼主(2020-09-28):
ABB工业机器人robtarget数组的问题

一、robtarget数组一维二维三维区别?

若设置一维数组dian{6}和二维数组dian{2,3}、二维数组dian{3,2}三个数组是否都有六个目标点?每个数组中的6个目标点都可以任意定义,那这三个数组有什么具体区别?

例:dian{6}:

{1} 目标点1

{2} 目标点2

{3} 目标点3

{4} 目标点4

{5} 目标点5

{6} 目标点6

dian{2,3}

{1,1} 目标点1

{1,2} 目标点2

{1,3} 目标点3

{2,1} 目标点4

{2,2} 目标点5

{2,3} 目标点6

dian{3,2}

{1,1} 目标点1

{1,2} 目标点2

{2,1} 目标点3

{2,2} 目标点4

{3,1} 目标点5

{3,2} 目标点6

按以上方法设置出来有什么区别?

二、ABB工业机器人数组的用途是什么?

能不能举几个用途实例(一维二维三维)?

网友A:
dian{2,3}dian{3,2}的区别,可以举个栗子来说明,前者可以理解为2个箱子,各放了3个球;后者可以理解为3个箱子,各放了2个球。数组的调用就像你取某一个球的时候,哪个箱子的几号球。

数组一般结合实际应用来使用,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定义声明几维数组,还有每一个维度代表什么。

举个栗子:

以上码垛程序中,声明了一个变量用于后期修改码垛规格的偏移量,3组数据分别代表 X,Y,Rz

 PERS num offset6{6,3}:=[[0,0,0],[0,0,0],[0,0,0],[0,0,0],[0,0,0],[0,0,0]];

下面程序就可以很方便调用相应规格的偏移量,同时把调用的参数做成变量,就更加灵活使用了。

以上是根据我的理解说明,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an{2,3}和dian{3,2}的区别,可以举个栗子来说明,前者可以理解为2个箱子,各放了3个球;后者可以理解为3个箱子,各放了2个球。数组的调用就像你取某一个球的时候,哪个箱子的几号球。数组一...



感谢,举例很形象,但是针对robtarget数组中每个目标点都要单独修改位置,那针对robtarget数组的话,一维二维三维是否就没有实际应用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胡小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dian{2,3}和dian{3,2}的区别,可以举个栗子来说明,前者可以理解为2个箱子,各放了3个球;后者可以理解为3个箱子,各放了2个球。...



robtarget类型也是一样的,当你实际应用中需要把数据分组来调用或者修改,那数组就很好用了。

随便举个栗子,比如有两个产品,分别有5个点位数据 robtarget pos{2,5}:=...........

在程序里调用的时候就可以把2和5改成变量,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小白"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胡小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dian{2,3}和dian{3,2}的区别,可以举个栗子来说明,前者可以理解为2个...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