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无刷电机是否超载?

楼主(2020-09-28):
        无刷电机包括永磁转子,多极绕组和位置传感器三部分。很多人在认识上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判断无刷电机是否超载。

把其中一根电源线拔掉,然后把表的一端接到驱动器的电源CONNECTOR上,另一端接到电源插座上的另一端,这样就可以测量到在现阶段负载下必须消耗的电流值,然后根据这个电流值对照电动机的电流/扭力对比表,就可以知道当前的负载状态是正常的,还是出现了超负荷的情况。
        在无刷电机温升的计算中,主要是计算绕组和铁芯的温升。元件既是热传导的介质,又是分布的热源。一般而言,其温度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曲线分布规律,高温上升与平均温升之间存在差异。尽管电动机各部件的发热限值应以高温升为准,但在计算时,从整体上看,通常只能计算电动机发热部件的平均温升;在平均温升和高温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关系,因此,可以用平均温升来测量电动机的发热。
        整体而言,无刷电机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还是无刷电子调速器决定其使用性能,好的电子调速器需要对单片机控制程序设计,电路设计,复杂的加工工艺等过程进行全面控制,所以价格要比有刷电机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