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电缸如何给ON信号

楼主(2020-09-28):
本人菜鸟,刚好对IAI电缸有兴趣,想通过此平台学习一下

今天刚好遇到了一个难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在此,希望能指点一二。

刚好手里有一套这样的电缸,但是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连联了示教器,一直报警代码 20A

不知道ON信号接哪个线,没有字符,插头上只有颜色

网友A:
20A不是伺服ON?

网友B:
你这插头是通讯用的吧!

网友C:
根据说明书设置参数,看下是内部使能ON还是外部,下载进去后重启电缸

网友D:
接线,如果是IO的,看说明书,接哪个点,给电信号就行了,或者设置成内部常闭型,一上电就自动servo on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 IAI 伺服如何配置,论坛里好像有相关资料,没找到的话,可以去某宝,查找乐水工控生活,有 IAI 的相关伺服的软件及资料手册哟Q!

网友F:
20A好像是示教工具的报警,可以再官网下载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