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齿轮背隙引起的累积误差

楼主(2020-09-29):
1:工况

    运动转盘由伺服加减速机3弧分带8工位,定位精度0.01°。主轴加高精度编码器反馈盘位置。

2:问题

    单工位40° 。加补偿跑精度在0.01以内。测试阶段OK. 生产中几个小时候后,观测到每个工位位置都在慢慢变大。最大的工位跑偏已经超0.05. 已经到影响产品外观(超过0.03即会)。

3:分析

    齿轮背隙影响, 盘多数时正转,但部分补偿由于可能存在反转,反转量较小。此时实际伺服轴动了, 编码器即实际位置没有动。软件位置已经不能反映实际位置。

4:对策

    动态位置修正:在盘周上增加感应开关。回原后第一次运行时抓取位置。 正常运行时每次触发重新写入第一次的抓取值。

    讨论下:对比动态与静态位置修正:哪个较好?

网友A:
建议另找问题所在,传动背隙带来的误差是不可能累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另找问题所在,传动背隙带来的误差是不可能累计的。



感谢回复。 您觉着累积公差来自哪里? 是有点想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觉着累积公差来自哪里?



不知道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不清楚细节,这个就无从查起啊。

我是小白。

网友(2021-07-30):
请问一下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一台伺服连接减速机带动转盘,频繁启停,伺服位置是正确的,但加了减速机之后就出现了误差累加,并且无法补偿回来,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从原理上看,减速机这种齿轮组带来的误差一定是周期性的,不可能有累计的情况。但是,从实际使用中来说,对于多级的齿轮组来说,一个周期可能很长,在一个周期以内,误差的分步就没谱了,看起来象是在累计也不是很离谱。

减速机原则上应该有精度标注,但有的只标一个背隙。传动精度可能厂家自己都没有测试过,甚至厂家都没有测试的能力。

对于传动精度本身没谱的,或者说传动误差大于实际精度要求的东西来说,在末端安装位置传感器是最靠谱的方式。尤其是360度的转台,没有末端检测,任何补偿方式都不靠谱(因为转台的应用造成零点位置相对于减速机其实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