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Mio-link模块的电气连接

楼主(2020-09-29):
一图是IFM AL2340的接线图,电气连接-输入,二图是IFM AL2400的接线图,电气连接-系统接口。

AL2340和AL2400同属于IO-Link输入模块,请问这两个电气连接有什么不同吗?接头有什么区别,接线时有什么不同?

下图为AL2340:

下图为AL2400:

网友A:
居然问接头?这些都是标准的M12接头,只是有些防水性 ,公母头,材质有些区别,详细针脚看接线图就行,另外,在模块本体上,也有详细的接线图和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问接头?这些都是标准的M12接头,只是有些防水性 ,公母头,材质有些区别,详细针脚看接线图就行,另外,在模块本体上,也有详细的接线图和解释...



上面两个图就是接线图,但是一个叫“电气连接-系统接口”,另一个叫“电气连接-输入”。一个的针脚写得是“数字电源输入DI1/2”,另一个是“IN1/2”,我是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毕竟标注不同,想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标识不一样,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