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输入的无源和有源元件能否同组

楼主(2020-09-29):
求助,请教各位大神:
         西门子S7-200CN  无源开关用漏型接法, 有源PNP三线接近开关也用漏型接法,这两种元件能否接在同一直流输入组.

         我直觉分析是,无源开关采用漏型接法是输入端流入电流,COM端流出电流,有源三线PNP接近开关接通时也是信号端输出24V使输入端流入电流,COM端流出电流。感觉应该可以同组呀。这可能是我想当然的分析

网友A: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直觉分析是,无源开关采用漏型接法是输入端流入电流,COM端流出电流,有源三线PNP接近开关接通时是信号端输出24V也是输入端流入电流,COM端流出电流。感觉应该可以同组呀。这可能是我想当然的分析。

网友B:
保证同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同源就可以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也感觉只要是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就应该可以。但是还是要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C:
继电器隔离一下多好  纠结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落叶归根8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进行回复:        ------------------------------------...



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



输入端用继电器隔离?你这种设计领导能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落叶归根8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进行回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刚试了一下继电器隔离的接法,明天来试一下接近开关直接,接入输入端的接法。

     谢谢。

网友E:
可以结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落叶归根8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进行回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理论和实际是一致的。

       谢谢。

网友F:
最好别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别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能解释一下具体的理由吗,不甚感激。

网友G(2020-11-04):
引用 网友D:
"落叶归根8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能,用继电器过度下不就可以了嘛,笨】进行回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