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伺服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30):
我用X20CP1484 通过AC112 POWERLINK口调试ACOPOS1022 配置参数多次修改都无法通讯上,用AC114可以。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0-11-24):
坐等专家来回答

网友B(2023-04-03):
AC112是POWERLINK V1版本的,AC114是POWERLINK V2版本的。两者不一样

楼主:
配置没问题      估计是我用的AS版本高了  也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

 把系统从装的一遍    安装AS3.9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