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与PLC的IO连接,应该怎么连?

楼主(2020-09-30):
用雷赛的运动控制卡DMC3800,需要和上下流设备交互,上下游设备由PLC控制

接线要求两边共地,交互的时序:

运动控制卡的输出为:

输入为:

我的疑问时,外部线路需要怎样连接,才能正确输出输入高低电平(两边需要共地)

网友A:
您问这个问题,也给出了控制卡上I/O的原理示意图。但是,没有PLC端的I/O原理图,这个也没有人能知道电气要如何匹配啊。

网友B:
来学习的,看大神怎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