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屏作用和功能

楼主(2020-09-30):
交流屏作用和功能

一:交流屏的作用:

低压配电的作用是:集中有效的控制和监视低压交流电源对用电设备的供电。

对应小容量的供电系统,比如分散供电系统,通常交流配电、直流配电和整流、监控等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供电系统,集成安装在一个机柜内。

相对大容量的供电系统,一般单独设置交流配电屏,以满足各种负载供电的需要。

二:交流配电屏(模块)的主要性能通常有以下几项:

1.要求输入两路交流电源,并可进行人工或自动倒换。

如果能够实现自动倒换,必须有可靠的电气或机械联锁。

2.具有监测交流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仪表并能通过仪表、

转换开关测量出各相相电压、线电压和相电流和频率。

3.具有欠压、缺相、过压告警功能。为便于集中监控,

同时提供遥信、遥测等接口。

4.提供各种容量的负载分路,各负荷分路主熔断器熔

断或负荷开关保护后,能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5.当交流电源停电后,能提供直流电源作为事故照明。

6.交流配电屏的输入端应提供可靠的雷击、浪涌保护装置。

三.交流屏技术要求:

供电为双电源方式,采用双电源切换装置可手动、自动切换并相互闭锁,0.4KV主接线为单母线接线。

馈出线开关采用进口交流空气开关,所有馈出线开关辅助接点引至端子排,所有空开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低压元器件选用进口定型产品,并提供出厂合格证,元器件布局合理,便于维修。

接线端子采用阻燃,防尘型铜制端子并预留20%备用端子,电流回路导线截面不小于4mm,电压回路导线截面不小于6mm

3.1工程条件

1系统概况

1.系统电压380/220V

2.系统额定频率50HZ

3.安装方式户内

其它要求: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

3.2技术参数

型式:插拔式空开低压交流电源屏 (GGD)

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压380/220V

额定绝缘电压660V

母线额定电流400A

母线额定短时耐受电流50kA(有效值)1S

母线额定峰值耐受电流105kA

分支母线额定电流200A

分支母线额定短时耐受电流50kA(有效值)1S

分支母线额定峰值耐受电105kA

三面屏的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进线与联络采用GM型开关,

馈线开关采用插拔式空气开关,额定电流见附表。

外形尺寸2260×800×600(mm)

3.3技术性能要求

3.3.1交流系统正常运行方式:

两条交流进线分别受两台所内变电源,分别供出交流Ⅰ、Ⅱ母线上负荷,两段母线的联络开关在开位。两进线开关在过流时跳闸,自动合联络开关,联络开关也可由手合供出故障段负荷。

3.3.2两进线侧设计量电度表。

3.3.3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应能承受运行和操作时出现的电气及机械应力而不损坏。其金属制件应能耐受氧化而不腐蚀,并能耐受不同材料间的电蚀及材料热胀冷缩造成的附加的作用,各螺栓连接部分应防止松动。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外壳防护等级满足IP31。

3.3.4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外壳进行喷塑防腐处理。

3.3.5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安装尺寸应一致,同型号屏零部件应具有互换性。

3.3.6有符合国标的铭牌,铭牌用耐腐蚀材料制成,字样、符号应清晰耐久,铭牌在正常运行和安装位置应明显可见。。

3.3.7机械寿命10000次。

3.3.8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的接线满足功能要求。

3.3.9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电缆从屏底部进入屏内。

3.3.10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端子排额定电压不低于1000V,额定电流20A,留有15%备用端子。

3.3.11端子板的绝缘件应采用高质量、非易燃绝缘材料,端子前应留有空间,相邻端子板间应有绝缘板,端子板可连接6mm2导线。

3.3.12选用的所有材料都是新的,高质量和最合适的,没有缺陷。

3.3.13交流低压配电屏(所用屏)屏内设有截面不小于100MM2的接地铜排,屏和设备带有接地端子,用截面不小于4MM2的多股铜线和接地铜排连接,并且应连接最近的接地母线上,以消除由于故障或干扰产生的电位差。随屏供给与相邻屏连接铜排的连接导线,截面不小于100MM2。

3.3.14电流互感器的技术条件

a额定一次电压380V

b额定一次电流:

c额定二次电流5A

d准确级0.5级

e二次负荷30VA

3.3.15交流电源屏(所用屏)遥信(应包括开关位置信号、切换动作信号、交流母线失压信号等),遥控(两主受与联络开关)等以硬接点方式接到屏本身的端子排上。遥测(应包括交流1母线三相电压、2母线三相电压、两主受与联络的电流等)引至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