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在运行中产生不明故障的原因

楼主(2020-09-30):
对于电磁流量计有问题如何排查,首先要解决这几个问题:

1.按所在工作地区,查看工作电源电压是否正确;

2.传感器接地是否可靠或损坏;

3.介质是否充满传感器,介质中有否气泡;

4.读数正确否,测量值在测量范围内吗?

5.端子接线松动否?

6.流量传感器是否遭水浸泡?

电磁流量计有问题如何排查则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1.仪表无显示;

2.检查电源是否接通;

3.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

4.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5.检查显示器对比度调节是否能够调节,并且调节是否合适。

故障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引起:环境方面;流体方面;安装方面。

环境方面原因:

通常主要是管道杂散电流干扰,空间强电磁波干扰,大型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常采取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就可获得满意结果,但如遇到强大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Vpp可高达1V),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空间电磁波干扰一般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保护。

流体方面原因:

被测液体中含有均匀分布的微小气泡通常不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正常工作,但随着气泡的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动,若气泡大到足以遮盖整个电极表面时,随着气泡流过电极会使电极回路瞬间断路而使输出信号出现更大的波动。低频方波励磁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固体含量过多浆液时,也将产生浆液噪声,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测量混合介质时,如果在混合未均匀前就进入流量传感进行测量,也将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电极材料与被测介质选配不当,也将由于化学作用或极化现象而影响正常测量。应根据仪表选用或有关手册正确选配电极材料。

安装方面原因:

通常是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常见的如将传感器安装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较高点;或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可能出现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直接排入大气而形成测量管内非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