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与ACS800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9-30):
ACS880与ACS800有什么不同?哪位老师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1-14):
1 ACS880支持中文

2 ACS880支持双编码器反馈

3 ACS880标配了蓝牙控制盘,可以通过手机连接调试变频器

4 ACS880使用Drive composer调试软件

5 ACS880支持F系列的通讯适配器

其它不一一列举。ACS880是全新的全兼容平台,能更好的和数字化云平台兼容

网友B(2023-09-07):
880就是现在ABB最牛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