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费希尔阀门定位器调试步骤

楼主(2020-09-30):
 费希尔阀门定位器在使用之前需要进行调试,那具体的调试步骤是什么样的呢?作为阀门定位器的供应商,便为大家总结了定位器的调试步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费希尔阀门定位器调试步骤:

  ①打开定位器前盖,打开电源接线盒。

  ②把稳定气源接入过滤减压阀并密封严紧。

  ③区分正负输入端接好信号输入设备。

  ④打开气源开关,向下调节调"0"旋钮,直至排气压力表指针不为0,然后反方向缓慢旋转调"0"旋钮,使压力表指针刚好处于0位置。

  ⑤输入25%(8mA)、50%(12mA)、75%(16mA)信号,观察指针下降或者上升行程:

  1、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调节的程度,单次微调,边试边调。若单次行程不足刻度盘的1/4或过小,说明定位器量程过小,此时应调节量程调节旋钮先松开螺丝,然后调节下方的旋钮,向"+"方向调节方向。

  2、若单次行程超过刻度盘的1/4,说明定位器量程过大,此时应调节量程调节旋钮先松开螺丝,然后调节下方的旋钮,向"—"方向调节。

  ⑥每次调节量程调节旋钮后,重新进行试验,若实际行程与理论行程差距较小,则调节调"0"旋钮,使指针移动到对应的刻度上,再输入信号观察指针移动是否正确。若实际行程与理论行程差距仍然很大,则再调节量程调节旋钮。

  以上为大家介绍了费希尔阀门定位器在调试时的详细步骤,后期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若是需要调试定位器可以按照以上步骤进行调试,这样就会避免出现错误,得出准确无误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