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关闭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0-09-30):
内部寄存器M0一开始为0,就是一开始按下开关  内部寄存器M0为1   延时1000 ms 后   内部寄存器M0 为0  在延时2000后  内部寄存器M0为1  此后一直重复这个状态的脚本知道再次切换开关或者用另外一个按钮关闭它

脚本已经开启闪烁可以但是关闭的时候要么关闭不上  要么就一直闪烁   海为技术支持帮忙改到这种情况但是最后一下还是会误闪烁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请问各位有办法澳门

网友A:
取反一般是没办法使用脚本来触发的

网友B(2024-01-21):
引用 网友A:
取反一般是没办法使用脚本来触发的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