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5如何与西门子1200PLC通讯

楼主(2020-09-30):
现在电脑安装有IFIX5.5软件,想要读取西门子1200PLC里面的数据。求教如何通讯?

网友A:
5.5没有S7-1200驱动,可以通过网口按MOSBUS-TCP格式通讯

网友B:
如果没有1200的专用驱动,就走Modbus TCP吧!

网友C: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可能通过S7A,IGS,KEPWARE,SIMATIC NET这些驱动连接1200

网友E(2022-11-03):
引用 网友A:
5.5没有S7-1200驱动,可以通过网口按MOSBUS-TCP格式通讯...



之前做过UNITY PRO 与IFIX 的通讯,请问S7-1200与IFIX 的通讯必须要有硬件才能进行通讯吗,可不可以通过博途软件里的仿真模式进行通讯(不需要硬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通过S7A,IGS,KEPWARE,SIMATIC NET这些驱动连接1200...



之前做过UNITY PRO 与IFIX 的通讯,请问S7-1200与IFIX 的通讯必须要有硬件才能进行通讯吗,可不可以通过博途软件里的仿真模式进行通讯(不需要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