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发送串口指令

楼主(2020-09-30):
(图片)

网友A:
这是AT指令,用一般的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发送这样的命令。

网友A:
要用组态王组态软件发送这样的字符串,理论上也可以的,看看组态王有没有这样灵活的驱动,记得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串口发送和接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组态王组态软件发送这样的字符串,理论上也可以的,看看组态王有没有这样灵活的驱动,记得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串口发送和接收驱动。...

        -----------------------------------------------------------------是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但是我这个项目是要用组态王代替串口助手发这个at指令,谢谢回复,我去查下有没有类似驱动

网友B(2022-11-18):
使用组态王串口发送和接收驱动就可以进行串口的自由协议通讯了

网友C(2025-02-22):
请教这个驱动在哪里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