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与smart200区别及运动控制相关问题求问

楼主(2020-09-30):
之前为学习PLC向别人借了PLCSMART 200与触摸屏,但是人家对方不借了,导致学习中断

听有关专业人士建议,为了与今后的工作岗位更加接近,接近实战,建议学习PLC300这种中型机,那么从PLCsmart200到PLC300,这个跨越 我有如下几个问题,同时也要开启运动控制的学习,因为个人在这块都是空白。

  1. PLC300与smart200,编程思路与逻辑,语句的调用是否一致?比如定时器,计数器,模拟量输入输出这些基本命令

  2. PLC300是否也和smart200一样分为继电器型和晶体管型?输入输出点数是否比smart200的多?

  3. PLC300外接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等负载和按钮等器件的接线方式是否与smart200一致?是否加24v开关电源?

  4. PLC300接线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是否与smart200一样,是否还需串接电阻?

  5. PLC300怎样能买到正规的,且价格不太贵的?请推荐下!

下面关于运动控制问题

  1. 新手学习直线运动控制,是采用步进电机线性模组还是伺服电机模组能达到接近实战目的?

  2. 任何一种系列的西门子PLC接线步进或伺服电机方法都一样? 如何计算匹配的电压?电流等参数

  3. PLC若控制步进或伺服线性模组,在网上任意买一款模组就可以了?相关的电压、电流如何选型?

以上问题,请各位前辈予以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问题出现很多一致,不知道你所说的一致是什么意思,完全一样?都不是一个系列,300竖排,SMART横排,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原理一样,学会一个,另外一个看看说明书,也大致会了。更多的需要实战,都是在项目中慢慢学习的。

1,PLC300与smart200,编程思路与逻辑,语句的调用是否一致?比如定时器,计数器,模拟量输入输出这些基本命令

编程思路原理都一样,个别命令,模拟量地址等写法不同,但是都是一个意思

2,PLC300是否也和smart200一样分为继电器型和晶体管型?输入输出点数是否比smart200的多?

分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入输出点数看配置的,都可以增加输入输出模块的。

3,PLC300外接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等负载和按钮等器件的接线方式是否与smart200一致?是否加24v开关电源?

接线原理都一样,300一般需要配电源模块,SMART有直接接220v的,要不要24V开关电源要看需求,PLC型号或者自带的24V容量够不够。

4,PLC300接线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是否与smart200一样,是否还需串接电阻?

又是接线,接线很简单的,看懂原理就成了。串接电阻要看驱动器要求的,西门子PLC接日式伺服就要注意了。

5,PLC300怎样能买到正规的,且价格不太贵的?请推荐下!

这玩意不存在假货什么的,要便宜就买个二手的呗,只是成色有区别。

下面关于运动控制问题

  1. 新手学习直线运动控制,是采用步进电机线性模组还是伺服电机模组能达到接近实战目的?

  2. 任何一种系列的西门子PLC接线步进或伺服电机方法都一样? 如何计算匹配的电压?电流等参数

步进便宜些,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能转就行了,难道你还要配直线导轨,滚珠丝杠,减速机,这些暂时没有必要。

又是接线方式,接线照着说明书来就行了,方法和原理都一样。传统脉冲要接线,现在伺服总线都是主流了,都不要接线,插个网线就好了。300和SMART各种模块加起来有几十种,谁去记每一种的接线方式,都是现用现查,时间长就记住的了。

如何计算电压,电流参数,这个是看负载和工艺要求的。

个人建议学1200吧,博图是主流了。触类旁通,1200学会1500也差不多了,300也可以用博图。学会1200再去看SAMRT,几天就入门了。

话说到底,你没必要纠结学那个,你只要学会原理,其他都是边用边学。

学会开车,驾校学的车是荣威,给你一辆宝马奔驰你就不会开了?最多熟悉几天,车空间不一样,视角不一样,按键,档位等操作布局不同罢了。平时安卓用的溜得飞起,突然给你个苹果,不出2天你也溜。

网友B:
往上300,再往上,会多些功能,但语言都是一样的,梯形图,语句表等,用用就孰练了,加油

网友C:
200 Smart和300区别还是有的,如果基础没打好,可以自己购买一个200 Smart继续打基础;如果有基础可以从300开始,现在二手300的话,自己应该是可以承受的,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D:
从200学起,基础要打好,要不你后面的就很难搞明白!

网友E:
先学200smart,再学1200   有机会可以了解下ET200

运动控制建议直接学伺服,想要便宜的玩信捷

网友F:
感谢楼主,下来学习了

网友G(2021-06-08):
200smart学起i,这个打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