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能否卡料报警

楼主(2020-10-01):
棘轮直接安装在电机轴上,当在送料的时候遇到卡料,电机内部电流会增大,

比如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机发500个脉冲,运行的电流是,0.3A(我只是假设)   在送料的过程中,如果有卡料,电机事必会增加电流,这个时候,能不能设定马上报警,,

目前只是完全转不动,电机才会报警,(工作中这样不行,)我想设置电机输出的扭矩小一点,遇到卡料能感应的到QQ图片20201001214539.png

网友A:
松下伺服有一个转矩限制中输出信号,你可以看一下正常时候的最大转矩用到多大,把松下伺服里面的最大转矩限制到比正常工作大一些,留些余量,这样卡料的时候转矩会变大,你可以接收到这个信号,希望能帮到你!有关松下伺服的问题可以问下上海会通,他们很专业的,行业26年了!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