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DR-480-24开关电源能并联吗?

楼主(2020-10-03):
明纬SDR-480-24开关电源能并联吗?

网友A:
可以并联使用。二个电源电压调整一致,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并联。

网友B:
路过,最好别并联,分着用

网友C:
可以,没得问题!

网友D:
可以并联,开关电源内部有整流二极管

网友E:
可以并联使用,相同的开关电制源,说明输出电压电流是相等的,要在两个电源的输出端各加一个二极管,防止由于电源内阻不同,在内部产生环流。实际应用中,还是建议少用,直接选用功率大的。

网友F:
为什么要并联?扩大容量的话可以把两个开关电源的0V连起来用+24V不用连。

网友G:
可以并联使用

开关电源的GND需要和另一个开关电源的GND并联

并联开关电源可以是24V和24V的开关电源的GND连接

也可以是24V和5V的开关电源的GND连接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电源正极不能并联。

如何接线:

在接线系统中,只需要接好线后,将GND相连接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并联使用开关电源的GND需要和另一个开关电源的GND并联并联开关电源可以是24V和24V的开关电源的GND连接也可以是24V和5V的开关电源的GND连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电源正极不能并联。如何接线...

工程中经常这么用,正极可不能并联,两个电源 输出功率可能不一样。电流当然不一样

网友A:
电源的冗余设计必须是并联使用。

可以串二极管并联,也可以串电阻并联,都是为了均衡电流(或功率)。

网友I:
你好

我做明纬十几年了,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并联使用,明纬有960瓦的导轨电源

楼主(2025-03-13):
可能当初提问只是为了知道明纬这个系列开关电源的上述功能

网友J:
开关电源内部次级整流部分大部分使用了肖特基二极管,相同规格的电源可以并联,太阳能电站都可以并联,这些更加可以的

网友K(2026-01-21):
电压电流一致的前提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