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停止运行故障

楼主(2020-10-05):
一台MM440 - 37KW变频器给定频率超过45HZ时,变频器就自动停止运行且无故障报警。请问老师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知道变频器参数的,可以尝试一下初始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B:
你可以监视电机的电流,一定是电机过载了。

网友C:
什么负载?有没有监视一下电流?看看电机有没有过载?

网友D:
路过,这种啥故障也不报的,你就用备用变频器走一波,同样的参数

网友E:
是否设置了最高频率45HZ,超过自由停车

网友F:
如果确保参数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G:
从外部排查,再看变频器

网友H:
  1. 检查变频参数设置是不是有最高频率限制

  2. 检查变频驱动信号是否正常,有条件的话用触点或其它可靠信号给驱动试一下

网友I:
变频器最高频率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