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存储器存不下怎么办

楼主(2020-10-06):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请教个问题,如果我想让伺服电机运行很多圈,脉冲数量在PLC存储器存不下怎么办?

网友A:
是CPU接收模块达不到编码器分辨率吧?

网友B:
不至于吧,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检查下面几项:

1、编码器的输出类型和plc的输入类型、电压等级是否匹配?

2、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信号的响应频率是否过高,超出了PLC的输入点接受频率?是否有超过30K或者更高了,如果超过是响应不过来的;

3、确定单个脉冲输入时候是否能够正常记录和存储?

4、检查下程序是否有错误?高速输入脉冲信号有专门的输入点,和高速计数器指令,这些都是对应好的;比如X0\X1对应C251断电保持计数器指令;认真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可以尝试临时调整一下电子齿轮比,所需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实际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增大些所需的脉冲数就会需要的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面几项:1、编码器的输出类型和plc的输入类型、电压等级是否匹配?2、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信号的响应频率是否过高,超出了PLC的输入点接受频率?是否有超过30K或者更高了,如果超过是响应不过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尝试临时调整一下电子齿轮比,所需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实际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增大些所需的脉冲数就会需要的少一些...



谢谢!

网友F:
建议用计数方式。

网友B(2020-11-22):
案例很好,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