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一直停留在开机界面

楼主(2020-10-06):
台达人机界面一直停留在开机界面,sys键也没反应

网友A:
死机了?    不多见呀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通过软件更新一下韧体

楼主:
型号B10s615,连接电脑驱动更新不了

网友C:
不是升级韧体时出现中断,导致触摸屏成砖了吧。

网友D(2021-02-17):
这个是厂家的刷机模式,估计是右下角触摸区域问题!造成上电右下角识别为一直按下,开机直接进入厂家刷机模式!

网友D:
建议返厂或维修触摸板!

网友D:
你可以用透明胶带粘住屏幕右下角轻轻保持外拉,看看能否开机成功

网友E(2021-06-02):
硬件问题 可以修 150 5979 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