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20-10-07):
8ca64c44f978c7e58d73623c56a969c.jpg请教各位大神,

a点到b点的距离是一定的,

物料有很多种,每一种物料从a点到b点的运动时间是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更改的

我想咨询,触摸屏上设置的运动时间对应变频器的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比如说:A物料从a点到b点,屏上设置300秒,按下启动之后,对应变频器多大的频率才能让物料A从a点运动300秒正好在b点出料)

我是用三菱plc通信台达变频器,改变频率的,下面是一张简图

网友A:
电机转速=(60*频率f)/[极对数p*(1-转差率s)]

电机转速/60=每秒转速

每秒转速*导程=每秒移动距离

1秒=1000毫秒

有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还有惯性,精度不高得观察调试。推荐用步进或伺服,没那么麻烦。s=vt

楼主:
哪位大哥会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B:
根据电机名牌能算出电机多大频率对应多大转速,在根据减速比就能算出时间与位移。但会有一定的误差,误差取决于变频器与电机的性能。要做到准确只能用伺服

网友C:
利用电机转速和机构传动比换算

网友D:
需要别的PLC吗,我可以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1761014969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60*频率f)/[极对数p*(1-转差率s)]电机转速/60=每秒转速每秒转速*导程=每秒移动距离1秒=1000毫秒有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还有惯性,精度不高得观察调试。推荐用步进或伺服,没那...

3楼正解 建议楼主采纳

楼主(2020-11-09):
谢谢各位大神,最近天天加班搞其他项目,这个事情又得延长期限才能搞了,

再次感谢1楼,3楼,4楼,6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