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2开机不运行

楼主(2020-10-07):
气缸在上升位置,通电后气缸不下降,为何?

楼主:
x01是下限位开关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   M8002  与M100 不可能同时ON  相差一个扫描周期啊  Y3怎么动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   M8002  与M100 不可能同时ON  相差一个扫描周期啊  Y3怎么动作呢...



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   M8002  与M100 不可能同时ON  相差一个扫描周期啊  Y3怎么动作呢...



为何去掉x01就可以气缸下降

网友C:
逻辑上没问题呀

网友D:
有外部接线?你检查下气缸的磁开关有没有问题呀。

用X1 置位一个M1点,看看上电后,M1是否被置位,如果被置位,那就是你的磁开关有问题,或者磁开关接了B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外部接线?你检查下气缸的磁开关有没有问题呀。用X1 置位一个M1点,看看上电后,M1是否被置位,如果被置位,那就是你的磁开关有问题,或者磁开关接了B点。...



sorry,上图有些问题,下面这个是对的。X01是下限位。上电气缸不能运行到下下位

楼主:
程序下载带plc时可自动运行1次(气缸从上到下运行1次),后续把气缸升到上部时再上电就不能自动下来

楼主:
仿真又是正常的

楼主:
这样加个延迟0.1s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M8002是RUN后ON一个扫描周期,一般用作上电初始化,也就是说,它只在PLC由OFF到ON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之后一直是OFF的。

然后再来看你在7楼贴的那段程序。

上电后,PLC从左往右,自上而下进行扫描。

M8002置位M100,同时M100输出Y3。

继续向下扫描。

这时,因为程序里下限X1你用的是B点,而气缸在上限,所以,外部没有输入下限X1相当于M8000一直ON的。

然后紧接着,Y3和M100就被复位掉了。

其实就相当Y3和M100跟M8002一样ON了一个扫描周期。这个逻辑都有问题。

理论上来说,你这个程序下载的PLC里。气缸根本就不会动作,甚至都观察不到PLC输出指示灯的状态变化。

而10楼贴的程序。

加了个延时0.1S,也就是让M100和Y3延时0.1S被复位。

建议楼主先去了解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和一些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M8002是RUN后ON一个扫描周期,一般用作上电初始化,也就是说,它只在PLC由OFF到ON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之后一直是OFF的。然后再来看你在7楼贴的那段程序。上电后,PLC从左往右,自上...



谢谢您的回复,我这里气缸在上面时,x01常开点是导通的,当气缸下到下限位时,x01的常开点断开,常闭点导通,所以还没弄懂为何7楼原因

网友E:
路过,学习一下,楼上都是老司机

网友F:
你这个7楼的原因是IO刷新和你M8002不在同一个周期,正常开始上电M8002先会导通一个上升沿,此时IO并未刷新到,所以程序往下执行,然后那下面的是常闭触点,所以直接又复位掉你程序的触点,因此没有动作。另外好奇的是你干嘛这样写程序,这段程序你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去写啊。把你复位的那段写前面,或者你弄个X01常开来导通气缸也行啊。方法好多种,你非得弄这种

网友G:
气缸还没开始下降,使能就断开了

网友H:
请教一下程序中M100是干啥用的?可以去掉么?

网友I:
看到你的梯形图,都为你愁的慌。

m8002都不通了,你即使M100再通,有什么用呢?

M100一定要和左边的左母线连通上才能行啊。

像下面的这样写法,或者不要m8000直接连接左母线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