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模块,把参数写入CPU与模块,改J4参数失败,请各位老师赐教

楼主(2020-10-07):
用GX-WORKS2编程软件组态好QD77MS模块,且把参数写入到模块与CPU中了,下载更改J4伺服参数,写入失败,请各位路过的老师指教,是那里出现了问题,光纤线这些也插好了,第一次用,许多不懂,望赐教!谢谢

网友A:
通过软件把存储器格式化一下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拨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软件把存储器格式化一下包括PLC和功能模块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拨号设置



拔号了呀,1号站,现在问题处理了,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C(2020-11-18):
引用 楼主: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伺服驱动器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拨号设置】进行回复:        ------------------------------------------...

建议楼主把解决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涛声依旧"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伺服驱动器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拨号设置】进行回复:        -----------...



版主您好,由于参数没有设置正确,所以出现了这种况,通过我不停的试验,与看说明书,发现伺服拔码也错了,这些处理后,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样的帖子要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