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如何判断功率

楼主(2020-10-08):
如何用三菱plc的梯形图来判断可调直流的输出功率

楼主:
plc梯形图来判断功率的大小萌新求解

网友A:
就凭梯形图就能判断功率的大小?三菱啥时候出的高科技啊

网友B:
必须用功率表测电机功率,然后PLC与功率表通讯,获取当前电机功率

网友C:
只看梯形图不行吧

网友D:
用电压电流变送器

网友E:
搞个算法,写进PLC,需要的模拟量从模拟输入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算法,写进PLC,需要的模拟量从模拟输入取

网友F:
只看PLC的梯形图实现不了吧?三菱的黑科技?

网友G:
采集模拟信号进行运算。

网友H:
能否通信读取直流调速器的输出电流。然后进行算术换算,得出输出功率。

网友I:
是要PLC进行运算吧?

网友J:
没有办法直接通过PLC运算获取吧?

网友K:
模拟量输入模块读取电流值,PLC内部进行计算就得出功率了

网友L:
我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M:
可调直流 是什么概念?是可调电位器吗? 还是整流器? 输出的什么信号。

整流器的话得用信号隔离器将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变换成模拟量信号输入到PLC中,根据输出电流/电压与模拟量的比例关系计算还原出电流电压的值,再将两者相乘得到功率。

网友M:
是将模拟量信号读取到PLC中

网友N:
梯形图和功率没啥关系。

网友O:
我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P:
先选用外接硬件测量数据,然后通过模拟量或者RS485通讯给PLC数据,梯形图你得先有数据。

网友Q:
接入功率表4-20ma或是0-10V,接入PLC AD模块

网友R:
似乎是可以的,有这个功能,监控

网友S(2020-11-08):
我就是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