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起重机行走无力故障原因分析及诊断方法

楼主(2020-10-08):
集装箱起重机行走无力是指变速器无法传递至各挡位设计的扭矩,即变速器打滑。其症状是:前进或后退时有滑转的感觉;起步或换挡时发动机出现空转现象阿特拉斯空压机配件。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控制主油压不足;离合器摩擦片磨损。另外,除了电路系统故障和分配阀阀芯卡死之外,造成机器不能行走的所有原因都会引起机器行走无力,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按照机器不能行走故障原因的诊断方法,在离合器行走压力检测口处接上压力表,启动发动机,观察压力表指针读数。若压力值低于值时,故障原因的检查方法与不能行走时的一样。

若压力值与标准值相符,可以通过操纵各档位手柄,对比压力表指针读数的变化来诊断分析。因控制管路泄漏和摩擦片磨损打滑引起的行走无力故障的诊断分析方法与不能行走故障的一样,只是所出现的问题没那么严重而已。若挂上任一档后,压力表指针读数迅速下降后又迅速回升到标准值,同时行走正常,但几分钟后,压力又下降,行走也无力,而将操纵手柄推回至空挡位置,几分钟后压力又重新回到标准值,这种现象一般来说,是吸油不畅或油液不足所致,应重点检查滤芯是否堵塞,油液是否充足。

上述故障诊断分析借助了压力表等简单诊断仪表,利用了数学中的对比排除法和穷举法,对于其他型号的液力换挡变速器的故障诊断有着举一反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