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F画面面板包含手自动按钮如何设置

楼主(2020-10-08):
如何让手自动选择按钮出现在面板内而不是流程图下方。

网友A:
最好的是用系统自带的库。

如果没有就自己画也简单。

网友B:
一般这样的都是自定义功能块,自己编写的

网友C(2020-12-18):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都是布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