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关于电力变压器那点事:如何选型电力变压器?

楼主(2020-10-08):
电力变压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电力供应保障的重要设备,其作用不言而喻。对于变压器的发展是源远流长。

电力变压器的组成结构、绕组接法、功能分类我们也许相对熟悉不过。

如果说针对某一个大型项目的电源提供者,我们又是如何在选型上确保及经济又实用的的呢?

选择干式,还是油浸式?

选择户外式,还是箱式?

选择超高压,还是中高压?

等等

也许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方面。也许有人会说变压器选型和工控关系不大。说者也是这个理,毕竟电力变压器属于电力部门,业主满足需要申请即可。

但是有些业主在我们做项目的前期,也许让我们提供一些选型参数作参考。当然针对业主的考虑,我们还得提供一些必须的服务。

变压器的选型针对不同的地域环境,使用工况有些差异。

比如考虑大型设备的用电总量和将来发展规划,某些大型设备的负载类型,大型电动机的启动方式等都必要考虑进去。比如大型电动机的直接启动(属于蛮干型)、星三角启动、软启动启动、变频器启动、液阻(串电阻)启动……

不同的启动模式,对变压器的选型也具有一定影响作用。

举个栗子:

比如500KW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有网友说,直接启动选型应该最大!软启动模式稍微小一些,变频器启动再小一些。

也许有些选型是严格计算得出的结论,有些是依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得出的结果。

不可否认,适用的就是最好的。

讨论也许太泛,今天我们就局限一个项目。看看大家是如何选择电力变压器的型号规格的?

比如一个项目有电动机110KW一台,400KW电动机一台,其他辅助电动机5台(功率小于15KW)。当然启动模式也得考虑进去。

1、软启动模式;2、变频器启动模式;3、液阻启动模式;4、星三角启动模式

针对以上四种启动模式,如何给这个项目选择一个经济实惠的电力变压器。

参与者奖励:

1、有效参与者均可以获得50~200积分不等奖励。

网友A:
这个题目需要系数用不上了,二台大容量电机的同期系数要有。功率因数?启动方式跟选变压器容量关系不大。

网友B:
多多参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帮助别人。

网友A:
      “比如”的项目中,数据不全,姑且算它600KVA。变压器经济运行推荐负荷是65%,所以,选择800KVA或1000KVA的变压器是合适的。

       针对所谓的启动模式说,1、2项要适当选大变压器容量,因为工作在非正弦状态;最好的是第3项,第四项次之。

网友A:
所谓变压器的经济运行,是指变压器运行中铁损和铜损接近,是变压器损坏最低状态。

网友A:
“比如”的项目不具普遍性,企业中单台大容量的情况不多。

有些负荷类型需要系数很低,比如机床群,需要系数0.2-0.3,装机容量核算都到3000KW,计算负荷结果1000KVA的变压器。

网友C:
电力变压器从没接触过。。。要说交流接触器到时用过不少-。-

网友A:
这是考注册电气工程师题的内容。

网友D:
确实是注电里的考试相关内容!

我只找到电动机的启动方式:真接启动,减压起动(包括软件起动)和变频起动等方式。

等找到电力变压器选型相关知识再继续作答啊!

网友E:
有电动机110KW一台,400KW电动机一台,其他辅助电动机5台(功率小于15KW)

1、软启动模式:110KW、400KW电机;

2、小于15KW电机选用直接启动;

3、上述电机的额定功率为585KW,一般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在0.8,变压器容量即视在功率,视在功率=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即731.25KVA,所以,选型800KVA变压器比较经济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注电里的考试相关内容!我只找到电动机的启动方式:真接启动,减压起动(包括软件起动)和变频起动等方式。等找到电力变压器选型相关知识再继续作答啊!...

坐等答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