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D打印机打印时,出现翘边怎么解决?

楼主(2020-10-08):
在平时,常见较多的就是FDM3D打印机,这种机器常见的使用材料是PLA或ABS,这两种材料相比,ABS的打印难度会比较高,因为它比较容易翘边,这也是很多客户头疼的问题,今天就来聊聊使用3D打印机打印时,出现翘边怎么解决?

      采用FDM3D打印机的客户都了解,其原理是熔融堆积技术,ABS耗材按照加热后再挤出喷头,在逐层沉积在打印平台上。在熔融塑料冷却凝结时,它便会收缩,在打印过程中假如前面几层逐渐冷却收缩的话,会导致它脱离打印平台,从而发生翘边的现象。

      发生翘边如何处理?

      1、调节挤出机加热温度

      ABS熔化温度通常是在210到250°C之间。由于不一样的机器所需要的温度依然会有误差的,挤出机运行太热的话会导出很多的拉丝,太凉的话则没法打印。因此 这就需要你平常不停的去尝试来吸取经验了。要不是制造商有特殊选定的状况下,您则能够 应用此范畴内的温度去设置打印,找到那个最好效果的打印温度。

      2、调节加热床温度

      设置恰当的加热床温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解决模型翘边的的核心就取决于加热床的温度能否把控好。热床温度最少要达到100°C以上,针对ABS,玻璃化转变温度为105°C,因而最好床温调节在110°C就够了。

      3、切片软件设置

      切片软件里边有各种的设置,您能够 按照需求来做调节。

      在防止打印过程中发生翘边的状况,在打印前我们可以先在切片软件里边设置边缘和支撑选项,能够 让部件和底板之间提供附加的表面接触,有利于第一层的黏合。在这个状况下如发生翘曲,边缘或支撑物会受到影响,别的部件则不会。

      将第一层高度设置为基本图层高度的150%,如此一来它增加了它对的表面接触,有利于将模型牢固的维持在适度位置

      别的解决方案

      1、降低打印速度:假如打印过程中老是发生翘边的状况,可以尝试降低一下打印速度,据多位用户反馈,的确有利于减少翘边。

      2、冷却风扇:冷却风扇是3D打印机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因为它能够 让模型加快冷却。可是,如果是打印较为大的模型的情况下,过快的冷却,收缩易于导致边缘翘起,因此 在打印前5层或前10层的情况下可以不开启风扇。

      3、应用粘合剂:比如PVP固体胶、美纹纸,防翘边贴膜等,胶能够 带来非常好的附着力,能够 立即涂抹到热床平台,在防翘边这方面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上边都是一些较为常见且好用的防止翘边的方法,不过,不一样的3D打印机在不一样的环境下,导致ABS打印发生翘边的状况也会各有不同。如果你在平常打印过程中仔细观察,善于总结,也会有些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