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仿真一次只能连接一台控制柜?

楼主(2020-10-09):
做川崎k-roset仿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双工位工作站两台机器人不能同时连接,只有断开一个才能连接另一个,有人见过这种情况吗?用1.8.2和1.8.0的k-roset,换过两台电脑都是这样,打开k-roset自带的示例程序也是一样的

楼主:
解决了,是和其他软件冲突了,重装系统后在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电脑上就能正常运行,具体和哪个软件冲突暂时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