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达不到工作电压!

楼主(2020-10-10):
一个紧急情况请教一下,plc远程控制一个污水处理系统,有一些阀门和水泵,之前都能正常远程控制,现在电脑上有远程信号,点启动后继电器也有亮,但是两个点不吸合,测量工作电压只有5V,现在电脑和触摸屏无法启动设备,现场可以启动。请问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问题找到了,罪魁祸首应该是老鼠钻进PLC柜子里面把线咬断了。

网友A:
这个只是外部电路故障吧,继电器、线路都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外部电路故障吧,继电器、线路都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同一个柜子里面其他几个设备又是正常的,只有其中10多个设备是这种情况

网友B:
5181是从plc出来的吗?没标识那根是0V或者24V ?同一个柜子里有十多个一样的情况,是不是都是plc输出点出来的,如果是请检查plccom端电压和plc接通时com端和输出点的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81是从plc出来的吗?没标识那根是0V或者24V ?同一个柜子里有十多个一样的情况,是不是都是plc输出点出来的,如果是请检查plccom端电压和plc接通时com端和输出点的电压降...



是的,没有标识那一根和G3是接的同一个点,这个点和5181点用万用表测的时候正常的设备是24V,无法启动的只有5V。

网友C:
你控制柜里面就一个开关电源?还是几个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问题找到了,罪魁祸首应该是老鼠钻进PLC柜子里面把线咬断了。...

看图片,老鼠咬的可不是一个地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问题找到了,罪魁祸首应该是老鼠钻进PLC柜子里面把线咬断了。...



控制柜防火防盗防老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问题找到了,罪魁祸首应该是老鼠钻进PLC柜子里面把线咬断了。...



看着咬断好几根线呢,记得把柜子的开孔处堵上

网友G:
控制柜是室外的吗?以前也遇到过几次,后来都是防火泥直接堵堵满。室内的倒是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