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减压阀,什么工作原理,这个小孔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0-10-10):
带排气口的减压阀,什么工作原理,琢磨半天不明白;

内部是活塞结构,这个小珠子有什么作用,边上的排气空是做什么的

网友A:
这个是SMC的电子比例阀,用模拟量控制,好像还有其他控制的,根据选型定的,如果是模拟量的话,根据模拟量的大小,改变通气量。

网友B(2021-06-30):
比例阀就是比例阀  专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