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S620P伺服马达定位异常

楼主(2020-10-10):
伺服马达运行后会启动,但是始终与设定的位置差1-3mm左右,目前有确认机构无干涉,编码器/编码器连接线/马达/伺服控制器都有进行更换,目前问题还没解决,请问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该机台运行了2年左右了)

楼主:
异常确认,为Z轴电机电源线(带刹车)异常导致在在固定位置区域存在突然停止,更换电源线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