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旋转接头中弹簧咋老出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这两点

楼主(2020-10-10):
我们常见的旋转接头结构一般是由端盖、壳体、轴承、外管、弹簧等组成,通常情况下旋转接头采用弹簧

动助力式密封,所以弹簧对旋转接头密封性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弹簧

在腾旋按弹性元件数量分类的旋转接头分为:

1单弹簧补偿机构(HRHCEMCIQSC型等)

特点:单个弹簧,水用旋转接头,结构简单密封可靠,常用于较小轴径;

2多弹簧补偿机构(BEBWLRQGX型等)

 旋转接头

特点:多个弹簧,压力分布均匀整体抗震结构,也可通过改变弹簧数量改变弹力,高可靠性、长寿命,常用于较大轴径。

    腾旋根据近20年的市场经验总结出,旋转接头跟弹簧相关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因弹簧本身而导致的问题进行整理主要分为如下个方面

1) 弹簧材质如果太硬,在使用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造成弹簧的断裂现象;

2) 弹簧太软会造成推力不够,密封件与旋转轴的密封面接触不够。特别是高温旋转接头里面的弹簧,处理不好,会在高温下疲软出现渗漏问题。因为要注重力度问题,弹簧的粗细和硬度也非常重要。

3) 弹簧过粗,圈数又多,会造成旋转接头内部空间不够用,弹簧因挤压过度无法使接触面产生均匀补偿力;

4) 弹簧过细或是圈数过少,又会造成弹簧推力不够,石墨密封运行一段时间产生磨损后因补偿力失效而导致旋转接头出现泄漏。

所以,针对以上的问题,腾旋科技旋转接头在装配前,都会对弹簧做弹力测试,确保弹簧能够满足使用条件。

二、旋转接头有时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导致弹簧失效主要表现在

1)未使用耐高温弹簧,导致旋转接头出现故障。导热油旋转接头、蒸汽旋转接头,都是通过高温介质,此时弹簧选型一定要具有耐高温、抗疲劳极限;

2)水用旋转接头无论是高温热水还是低温冷却水,长时间流体循环旋转接头壳体内部会产生水垢生锈从而影响弹簧补偿,易卡死,选择铜合金弹簧、不锈钢弹簧,耐高温、耐低温、抗腐蚀不易生锈断开。为防止弹簧生锈,工序间会对其进行防锈处理或旋转韧性好的不锈钢弹簧。

    以上就是旋转接头弹簧选择重要性的经验浅谈,相信大家对此会有更深的了解,更多弹簧补偿机构的旋转接头型号特点,欢迎您多多关注我们腾旋科技。